T60待机0.02,按开机键到0.5左右就掉电

楼主(2011-04-02):
T60待机0.02,按开机键到0.5左右就掉电,然后待机为0,MAX1901E的21脚电压为0.02V。拨掉电源再插待机又有了,但还是依旧。待机正常时MAX1901E各电压正常,等高手支招
掉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期有短路保护了,好好查吧

网友:
后期指哪后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