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开机无显

楼主(2011-04-02):
今天接一个联想想Y330电脑,集显的.开机有跳变,电流在0.5-0.65之间,来回跳,压了北桥,还是一样.3V-5V都正常,CPU供电也正常.北桥上的所有电压都来的了.请高手指点下.没思路了.也没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都没遇到过吗

网友:
请问有没有修好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还在想点子呢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 BIOS问题    刷BIOS   OK

网友:
对的,这个你去量一下CPURST#,有的话,就要去看BIOS的电路和BIOS得程序

网友(2011-05-16):
哈哈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人家嫌贵不修

网友:
联想BIOS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下次遇害到这样的问题,就不用这么费时间了,直接刷了再说。

网友:
按说一般有PG都搞复位南桥发出一直到CPU 。然后才考虑BIOS不过现在很多无解的问题都刷BIOS好

网友:
谢谢分享,受教了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