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进系统几分钟后掉电

楼主(2011-04-02):
   IBM T60进系统几分钟后掉电,那位大侠能帮我分析分析是那里问题。

网友:
大概需要检测温控电路,如RT1~RT13

网友:
掉电一般电压不正常 或温控方面的故障

网友:
描述不够清楚,掉电后是能马上开起来还是再按开关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先别装机   加个离子风扇吹着试试

网友:
悼电的问题有很多种,散热不好,,CPU供电,温控电路,上次修到一个VDD15的一个二极管阻值变大也悼电,这个也要看情况

网友:
加焊电源ic看看吧,还有如果是电容失容的情况就不好查了。。

网友:
先看一下散热。cpu温控,cpu 供电。

网友:
6楼的说“加个加个离子风扇吹着试试”是什么风扇啊???

网友:
RT1-RT13   几率大一点,,,或者看看SHOWDON那个脚的电压时多少,,要大于等于0.5V

网友:
其实 是电源不稳定的问题   换个 质量好的电源就一直ok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台t60一直很稳定了

网友:
排除CPU本身问题吧,然后在考虑供电不稳定问题,温控问题

网友:
不是温度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