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c不加电,

楼主(2011-04-02):
   华硕X8ac不加电,版号K40C.待机0.09按开关到0.22,拿到手就是修过的,上家也就是加焊了EC而已,还连个一个点,重新加焊一下,故障没变化,SIS968的南桥,没动脑子就加焊了一下,还是没反应,没办法还是找图纸吧,找看半天各大网站都找遍了,最后才找到了K42JR的。有同样的EC——IT8500E的, 量了一下,ME_AC_PRESENT 这个信号是EC给南桥的,始终出不来,换了芯片刷了BIOS还是一样, 不知道要开启这个信号,EC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行哦,+3VA/+5VA/+3VA_EC    EC_RST#   ME_SusPwrDnAck  SUS_PWRGD  PWR_SW# 都有了,还需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
图纸附件太大传不上,如果哥哥前辈们有兴趣,我可以传给他。诚恳得邀请不然这板子就在我手里死掉了

网友:
ac_in看了吗?华硕的机器不怎么好修,板子上还不标号

网友:
0.22电流。 应该有电压或时钟没有起来。

网友:
哎!这 问题看来是十分严重了这 么历害还整 不出来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不懂有那位高手说一下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