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176间隙性断电重启

楼主(2011-04-02):
长城G176液晶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5分到10分钟不等),就开始发生间隙性断电重启的故障,量开机点,有1.2V——5V的 变化,不知是什么道理,还望坛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把12V 5V 滤波电容都换了试下

网友:
就是靠近高压板接口部分的电容吗

网友:
你所指的开关点是哪,如果是按键,就直接拔下按键看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把o哦电阻还了和绿波电阻也还了就好啦!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不良.更换电源芯片后试一试.

网友:
会不会是开机按键有问题
先换了试下

网友:
开机板去掉还是这样,加焊主控,好一段时间,2小时后又恢复老样子,估计是有哪个元件不良,但外观没异样,很难查。

网友:
按键坏的可能性大,你这样。先拿电源调个5v,直接给他干驱动板上,别用他原机的5V,看它还重启不。把范围缩小

网友:
有没有结果啊,告诉一下,也不枉大家的好心一场啊.

网友:
你用手摸一下主控芯片,看看是不是有点烫手,如果是的话,就是主控芯片的问题了,在主控芯片上加散热片,看看故障的发生时间是否推迟了

网友:
主控上加了散热片,并用一个风扇对着吹,问题依旧。怀疑是哪个电容不好,但外观又没有异常,无从下手。
有换驱动板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