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的壞

楼主(2011-04-02):
19寸lcd.图正常.右方出現了伍份一透明藍.请問从那部份修理.多谢请教

网友:
估计是屏问题,最好发张图上来看看

网友:
屏啊,这个修有挑战性

网友:
屏以拆開,要換屏?多谢

网友:
来一张图看下
要是屏漏液了就没价值修了

网友:
有图吗,想看看是什么状况

网友:
可能屏, 可能屏线 ,也有可能驱动板

先拿一套电源驱动板点一下屏 确定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如果是屏的问题就修屏,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就修驱动板

网友:
我的有2台都出现这样的问题,用时间长了会好,冷了又是老样子,只有用来装系统用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的。

网友:
驱动板MCU资料出错或屏本身坏!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换通用的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屏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