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v3000、dv2000系列风扇到底是咋控制的啊?

楼主(2011-04-02):
有个dv2305的,我上次把风扇三根线中的一根黄色线拔了,据说这样就是长转了。

可是现在发现并不长转,开机转一下,然后就停了。
我让进bios停留了几分钟,又开始转了。

请教怎么才能长转?

网友:
汗  常转不是这么改的吧

网友:
我通常都是直接从USB供电那里飞个5V过去 ,然后加个二极管 这样会好些

网友:
我一般也就是从USB接口那飞一个5V供电,有些V3000、DV2000的机器通过刷BIOS也可以实现风扇长转,中间黄色监测角可以不用动的。

网友:
有对应的bios,可以论坛上就有吧,,

网友:
我们改风扇就是用USB 5V电压线 接一个10欧电阻 拉到CPU风扇的红线上就可以了,黄线拔掉不用

网友:
有个温控芯片控制的,都是涉及到电路了
嫌麻烦按楼上说的改就成了

网友:
没想到我们的方法一样啊!都是从USB供电那里飞个5V过去,然后在串个二极管!

网友:
DV2000 V3000的机器我也是这样改风扇的,这样省事,不用考虑其他的电路

网友A:
从usb那飞过去,为什么要接个二极管呢?不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usb那飞过去,为什么要接个二极管呢?不接可以吗

改过两个,没有接二极管,还没有出现问题呢

网友:
二极管没接过了。感觉直接从USB的5V 接过来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是从usb直接拉一条线焊在风扇座上?

其他什么也不要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把红线接到USB的5V供电上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把红线接到USB的5V供电上即可。

谢谢,是接在风扇上,而不是接在风扇插座上吗飞?

网友:
看来要切断原来的供电,把电源直接接在风扇供电线上,

不然像这位就杯具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1105092

另外,疑问这个机子的黄线是干什么的呢?不接他风扇照样是温度控制的,温度低了就不转,温度高了就转。

网友E:
usb 5V又不受它的控制,当然是长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 5V又不受它的控制,当然是长转呀。。

我说的是,没有改供电,只是把黄线拔掉,风扇还是温控的,

有没有黄线,对风扇转与不转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不用谢。互相学习,我也是新手。一般USB从上往下第一和第二都是5V的,把红线接长点焊上去就行了,要是不确定加电量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