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的加焊方法

楼主(2011-04-02):
请问各位论坛朋友如果确认一块主板上的某一桥虚焊的话如何来加焊具体都要用到什么工具来加焊要掌握什么技巧等

网友:
如果你有BGA设备,那就按BGA的操作,正常加焊就行了,,

网友:
问题是没有啊只有风枪可以吗

网友:
有经验疯抢也能焊好

网友:
自己做一个仿bga吧.

网友:
BGA,或者自制的土炮也可以。
BGA上自带灯去照锡珠,看到发亮就可以了。
多做几次就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这是关键。受教了。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的...

网友:
最好用BGE焊,把旁边的桥用锡箔纸包好

网友:
用土炮加焊,如果看不到珠熔没熔,可以看到差不多的时候就用摄子轻碰一下,如果桥动一下就归位了就可以了,BGA的话就简单了,只要看着锡珠化了发亮就OK了。

网友:
哪天我也用风枪加焊试试

网友:
用风枪的话,最好从PCB板下面吹,加助焊水

网友:
我都用BGA焊!

网友:
BGA和土炮

网友:
BGA机器 简单  方便  实用

网友:
BGa焊接台

网友:
土炮(发热砖)加风枪,南北桥全干过了,目前暂无返修,可能运气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下面吹的话, 有好多贴片电容怎么搞,不是要掉下来?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买个基地的BGA,不是 很贵

网友:
20#  热风往上吹 不会掉下去! 除非你乱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