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宏碁360(MS2105)老机器背光不够亮不更换配件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04-02):
宏碁360(MS2105)老机器背光不够亮,灯管是亮了但是不够亮 感觉就是电压不够一样。这个故障我在本基地里查过 有人发问过这样的故障  但是没有人帮解决了 大家都知道最简单的就是更换通用高压板,这也是办法,但是这个机器的高压板的位置很窄 放通用的板勉强放得进去 而且这个原装高压板带指示灯,要是换 了通用的就没有指示灯了 很不方便,。原装的高压板是用MP1011的芯片 3脚是亮度控制 4脚是EN信号,在开机的时候按键盘的亮度调节还可以调节的但是调最亮了还是很暗,仔细检查发现3脚是亮度越高电压越低 现在不正常的时候是3.3V  调节亮度到最暗是3.8V  个人认为应该是主板的亮度调节电路有问题了,这么小问提就懒得拆主板维修了 于是把3脚亮度控制撬高悬空  开机正常了 试着调节键盘的亮度也能调节了  奇怪了 这个亮度控制的都悬空了 怎么就还能控制呢?你们谁知道的告诉下小弟 ?描述得很乱 希望你们理解啊.认为这个方法行得通的 多多支持下 附上这个高压板IC MP1011的PDF给大家~

网友:
我也遇见过断开了亮度调节信号之后还是能调节亮度。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