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FZ25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1-04-02):
型号:索尼FZ25
故障:不触发
板号:MBX-165 MS91
插电源待机电流0.05 按开关不触发。拔掉电源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3.3V 5.V没有。接着测MAX8734工作条件。20脚V+19V正常 6脚SHDN# 19V正常 3脚4脚3.3V正常 摸芯片有轻微发烫,再测18脚LDO5 5V正常25脚LDO3 3.3V正常。。判断芯片损坏。找了个MAX1999的代换上去。插电源待机电流变为0.02 按开关可以触发。装机测试正常。收工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摸下、、、哈哈

网友:
楼主运气好!没给你来个南桥 IO 小电阻坏的毛病。

网友:
SHDN#19V不正常吧

网友:
楼主,,修了多长时间 ,,估计很快吧

网友:
运气太好啦!遇到这么好的事!

网友:
这个待机正常吗,8734坏待机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待机正常吗,8734坏待机应该不正常呀

网友:
秒杀机器好啊,恭喜楼主!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判断一个芯片的好坏?

网友:
除了看 V+,—shdn, 3von,5von ,ref,pg,如果他们都正常还没3v和5v,那么就可以判断芯片坏了????

网友:
8734A坏的确实多 但是秒杀的感觉非常的好

网友:
旁边的反馈电路是什么都不用查?直接干,楼主有魄力

网友:
两下子就好了,真是几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