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 奇怪现象

楼主(2011-04-02):
如下: +5v 无负载电阻
无负载输出分别为:+12v输出10.68 v +5v输出5.64v 3.3v输出 2.62v
有负载(光驱):11.6 5.26 2.62
长城

网友:
你换电容,再试试。

网友:
没换新的,反而各个输出端得电容交叉换过。。电压一样。。

网友:
带不起负载,换电容,,

网友:
维修公司
的帖子
3.3v 没接负载。。+12v 和 +5 v 负载一个光驱而已。。初步考虑7500 输出推动 的问题。。如果输出电压 普高和普低 还好搞。。这个头大。

网友:
必须接一个大点的负载

网友:
重点查输出的电容量和电感有无虚焊,开关电源PWM脉冲正常一般输出上不来肖特基管子正常的话,就要看这个了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拆掉输出的电容,量肖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