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61S AM2 SE一插上CPU上电就掉

楼主(2011-04-02):
NF61S AM2 SE一插上CPU或假负载上电就掉,就可以上电。。。是什么原因啊。。。。桥已经加焊过了。。。谁有图纸啊。。。

网友:
上假负载时,有CPU供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开机就掉哦。。。根本测不到假负载上的电压。。。。

网友:
还是内存供电那块问题,测几项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12V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供电为2。0几。。。。参考电压为1。0几。。。。。。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V保护了。。。是怎么保护法啊。。兄弟。。可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供电上到了。。。2点几,,,参考也上到了。。1点几。。。。我已经换了控制内存的那个8角的芯片是RT9214。。。。不行

网友:
核心有短路啊,楼主

网友:
桥空焊  或CPU电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