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碰到一张烂卡

楼主(2011-04-02):
8600GT一张,外观和以前遇到的一些7300GT一模一样,不管布局还是走线都是一样的,可能局部有些小元件焊的不太一样,故障现象为使用中花屏,用MATS测试结果如下

只有一个数据位报错,一开始加焊的显存好了,搞了30分钟3D也没事,后来又花掉,测试还是A25报错,BC-14显存于是搞了个现代的换上,结果还是一样,核心开焊?加焊先,加焊完故障依旧,测试结果依旧,重植完了,大花,3D测试还是A27真的有点郁闷了,GPU拆下来的时候打过值,和其他的阻值相差不到5.颗粒肯定也打过肯定也没问题,单个数据位报错应该和地址线没关系,跑了一下线看了看,显存数据位直接跑到了GPU里面没有接什么电阻之类的
如果排除断线问题的话看来问题可能出在GPU身上了

网友:
金手指掉了一个费了半天劲才补上,刮线打了打通断没事,用洗板水把显卡洗干净了,然后又用MTAS测试了下又没错了,一会跑下3D看看吧 哎

网友:
PCB没问题那就是核心挂了吧

网友:
对啊,小细节一定要看好来啊,不然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本来给GPU判了死刑,不过现在卡让我修好了,怎么修的大家猜猜

网友:
你拆显存打下阻值就OK了 显存和GPU都换了 还是一样 那就是中间有断线了

网友:
我想知道你那个检测软件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都测了全没问题,MATS测试也没问题了,使用中就是花屏,三星显存太烂,把显存频率降下来好了

网友:
值得学习,我上次也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搞死人,跑MATS先报16个错位,换显存后又有其他的错位了,然后一口气换掉4个就好了,不知道降频能用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