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679-EX加电指示灯一闪就灭屏幕无光栅

楼主(2011-04-02):
FG679-EX加电指示灯一闪就灭屏幕无光栅
检修:经测量后级各输出电压正常,行推动有12V电压,高压包无高压这说明为CPU保护,测后级电路无明显短路,复位CPU后重新通电OK,这应该是个通病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具体的怎么复位法?

网友:
“复位CPU”??是CPU的复位电压不正常还是......?请说清楚,好吗?

网友:
不好意思,初次发贴没有说清楚,复位CPU是通电时把CPUPin15对短接,然后重新通电复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