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这种现象应该是屏坏了吧.换了多个驱动板极其程序.
屏坏

网友:
谢谢回复,明天照你的方法查查.

网友:
肯定不是驱动板,屏背板查下

网友:
不一定,换个驱动板试一下,这样更准确,,

网友:
换 驱动板,,,屏显 刷洗下,, 多试试吧,,,

网友:
先用通用版測試 比較快知道 故障點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电路部分坏了

网友:
这肯定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哈,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有类似的故障现象,是屏的排线和玻璃基板开焊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可能是第一颗行货第一课列开焊了吧

网友:
可能屏上的主芯片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