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打原创》每日一贴,新手学习,老鸟复习(10)

楼主(2011-04-02):
第十章  主板开机电路
因饼哥说这样的资料太多了,发这些帖子灌水的人比较多,所以大家就别回复了。看看学习下就行.请谅解
不同的主板有不同的开机控制方式,但是供能都一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开关键来实现开机。最终目的就是将电源14脚的高电压拉低,触发电源工作。

主板开机电路主要有ATX电源插座,南桥,IO, 门电路,开机键,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等组成。

ATX电源的第九脚(紫5V)和第14脚(绿5V)参与开机电路。9脚是待机电压,14脚控制,当14脚为0V时电源开始工作、

当主板开机电路有故障时可以按照下面的流程检查

1.检查CMOS跳线是否正确

2.测电源开关的3.3V或5V正常不

3.检查电源第9脚到电源开关之间的线路,重点查2机关3机关、

4.测量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震,震起电压是0.5V-1.6V

5.检查晶振旁边谐振电容是否损坏

6.检查电源插座第9脚到南桥之间的供电线路, 注意三极管1117和2级管

7.检测开关针到南桥或IO是否有低电平输入。

8.检查开关到南桥或IO之间的线路。

9.检查电源插座14脚到南桥或IO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重点还是二极管和三极管

10.到这里一般就基本能确定是南桥或IO问题了,直接加焊或更换。

       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的鼓励就是我的动力。

网友:
今天帮了一片MSI的主板雷P的。不开机。折下网卡还是不开机以为南桥挂了。测一下32.768有波。测一下3.3V出来了。测一下USB接口没有一个对地O。测一下开机针上电压只有0.8V低了点。用3.3V和开机针短接一下开机了。跑一下电路是上拉电阻472挂了。看外观一点不像坏的。真晕。还好今天没有什么生意。有生意就丢了,给客户说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外观当然有时看不出来、 还有测了一下USB没有一个是0 ,,这怎么解释。。没有一个是0也不能说明南桥好着嘛。你说的这段话的意思我没看懂

网友:
不会吧。看不懂。雷P的主板很多USB数据线对地阻值为0如果为0了那不就说明南桥挂了。如果不会为O那就再测吗。测南桥好坏还可以测IDE SATA的数据线阻值呢。难道你测一个准一个才会去测吗。你真牛!本人自学很多地方不专业见笑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比较适合我们新手学习,从低层开始,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你说的那段话好好读一遍,再把思路好好想想,你说的那句USB没有一个为0  不太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