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一半有图,一半没图

楼主(2011-04-02):
今天接到一台HP的V3000 问题是进系统之前什么显示也没有,进入系统以后右侧一部分是黑屏而且左侧屏幕上面一条的图像在最下面     插外接显示器没有任何问题,一切正常     请教一下    加焊过显卡还是那样

网友:
屏坏了   以前碰到过

网友:
换一块屏试一下,不行的话可能就要换显卡了!

网友:
V3000吧,,,可能是显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屏坏的话他也应该会显示出来LOGO的   但是连LOGO都没有   一直到进入系统屏上才出来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显卡加焊过了,V3000的机子是显卡容易虚焊    但是加焊过以后还是那样  没什么反应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楼主可以先换个新的屏点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如果没氧化和损坏,那久跟屏的关系很大的,如果显卡或者北桥有问题外显也会同样的现象的哦

网友:
V3000显卡故障多,加焊不行就换显卡把

网友:
屏线有没有看过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换过屏,还是那样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的问题啊

网友:
V3000的显卡爱坏,不过感觉你的像是屏坏 了

网友:
换过其他的屏试过,还是那样

网友:
屏问题也会这样  开机到滚动条都是正常的 一到桌面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