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神奇的维修过程,神舟的本本 SW7

楼主(2011-04-02):
同行拿来一神舟, 进水机,进了好多天了,

打开一看,多处都长绿毛了,  清理了一下,  上电,待要一会0.02,一会0.2。

看到南桥附近有个是容腐蚀的差不多只剩一半了,把他拆点,加电,待机0.05,还是有点高

插上论断卡,灯是亮的,就像加了电一下,
按下开机,电流跳变看着也对,   屏上一闪,还是黑。 没有思路了,放一放吧。

今天想起来了, 接电还是一样,,,,,待了10多分,断电再接电,  待机0.02了,,诊断卡也不亮了, 再按开关一试,显了。
高兴极了。  就这样, 能好了,  明天接上硬盘,再试试。

这几天运气不错,修好了好几台

网友:
要返修的  烤箱里烤  在测几天吧

网友:
肯定返修。还是再看看吧。多测测。

网友:
要用吹风机吹一下可能好一点

网友:
还是那里空焊了,先放在烤箱里烤1天试试,不行就把各个pwm芯片和mos管加焊

网友:
今天再开,果真不行了

网友:
进水机有条件的就烘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