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问题,示波器上的探头的地线问题?

楼主(2011-04-02):
问个弱弱问题,示波器上的探头的地线问题。这地线是接示波器上那个GND端?还是接我们所测试主板的地线?今天才到手的。让大家见笑了。我想应该是接所测试主板的地线吧。不知对不。

网友:
对,钳子钳住主板地线。测笔触测试点。

网友:
我想问楼上 示波器在笔记本维修上应用的多不 我也想买个 都不知道 使用率

网友:
是接主板。。你可以从示波器地线  接线到电流器。就不用每次都接主板了

网友(点评):
这招高明。

网友:
示波器上的GND,接主板的地就OK

网友:
示波器可以抓到频率。用的到当然有方便。

网友:
没接地怎么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