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1845的疑惑

楼主(2011-04-02):
市面上有两种max1845,一种是MAX1845EEI,两排针的芯片,一种是MAX1845ETX ,4排针的芯片,看图,一般图纸上都用MAX1845EEI,但实际主板用的是ETX的,在实际维修中,这两种形状的芯片,工作条件一样吗,我感到有细微差别似的。

网友:
工作条件是一样的.四边脚的占地面积更小一些,适合更小一些的板子.不过我还没见过四条边的1845

网友:
只是封装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在修的r50e,用的就是ETX的1845,有一个5v量不出来,正常的话,只要供电正常,1845的两组输出,待机就会有吗

网友:
很少用到1845用四方的那种,工作条件,估计差不多,有必要的话下个图纸对着看一下不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