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一个元件看不懂

楼主(2011-04-02):
在开关电源的辅助电路自激震荡反馈回路中,由变压器反馈绕组通过一个二极管串连一个电阻回到开关管栅极,二极管的样子像一个瓷片电容,上面标着471.请老师给解释一下,这个元件是不是二极管及其标注的含义。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二极管没有磁片的。至少在PC电源中没见过!!

网友:
为什么会认为是二极管呢

网友:
471   是470PF

网友:
471是470PF电容不是470UF相差千万倍

网友:
确实是  470pf  电容

网友:
是电容470 pf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可是在反馈回路上应该有一个二极管啊,我顺着线路在自激震荡变压器反馈绕组上接到这个电容然后串连一个电阻,最后接到开关管的栅极。这种电路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
自激的电源,可以利用小电容的容抗引入正反馈来维持振荡,同时隔断直流,无须二极管。它激的电源才用二极管整流一个常备电压供振荡电路使用。

网友:
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
思考中!!!!!!!!!

wxm8638923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帮你关注下!!!我是新手!!!

网友:
路过,学习!

wxm8638923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5楼说的正确。

网友:
应该就是470pf的陶瓷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