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EEEPC 901 电池引脚定义

楼主(2011-04-02):
今天接了一同行的901,是上电池就烧,单用适配器正常.量主板上电池接口.从左至右,1脚电压脚,3脚GND.可是我量电池上的电压发现,电池的电压居然有6.4V.那不是电池一接到主板上就对地放电么?还是电池不匹配?(原装电池坏了,同行在淘宝上买了个)。有这个机器的朋友麻烦你们帮我量下电池的第3脚有电压么?(这个机子上的原装的电池没有了)

网友:
上电池就烧什么东西?电池?板?还是什么元件?

网友:
有没有哪位师傅有这个原装电池 帮我量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谁帮我量一下啊~~

网友(2011-05-09):
第三脚是接地的,没有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保护隔离问题.一插上电池.适配器电压直接到电池去了.不信你量量.修过华硕这种单用适配器正常,同时插上就大短的机器,还有很多是二极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