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想不通的故障

楼主(2011-04-03):
今天修一AOC TFT22W90PS显示器,故障为开机闪一下黑屏,查问题出在下边两根灯管上,换灯管后是能常亮了,但新的问题出来了,开机花屏,郁闷啊,想想没出啥问题,自己也一直很小心,不会是屏坏了吧,折屏再试还是不行,因没有原机的屏线接口,折下一个十七的一套板子装上能正常显示,这才算松了口气,说明屏还没事,呵呵
可这也没法跟用户交待啊,花屏怎么办,人家拿来的时候没花,免费给换块驱动板吧,那更让用户以为咱把人家的给修坏了,大家给出个主意。
还有谁有这个型号的程序啊,麻烦给传一个上来,先刷一下看看,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
怎个花法,楼主最好上张图看看,一般花屏的话多是屏线的问题,你亏条屏线给客户吧!!

网友:
端子頭會不會虛焊
檢察一下 或是補焊(用放大鏡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这套驱动板上到其它屏上试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了.上面加层透明的胶带.

网友:
用 工业酒精洗下试下

网友:
屏线的事吧

网友:
路过,来学习下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把屏线接口用橡皮 擦擦 准好 这种问题见多了

网友:
为什么那种扁的屏线很容易氧化呢,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本来是其他问题,修好之后花屏,有像马塞克,有雪花点的,有红蓝点的==,擦屏线或者粘层透明胶就好了。

网友:
屏线占主要比例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奇怪的问题,今天用别的屏代了一下没出现花屏,装回去既然正常了,搞不懂,屏线吧,那天我就全部清理了,原机屏线不能找换,连驱动板的接口一下样,也的话很费事,不过还是要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真神奇  竟然自己又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9608-1-1.html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点意思!!!!!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八成是因为屏显没有接好的缘故吧

网友:
学习一下啦 哈哈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屏线接口脏了或者是屏接口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