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K2T网口和一个USB不能用

楼主(2011-04-03):
这款机应该是设计有问题,插槽接过来的网口和USB口都不能用,有修到过的朋友们是怎么解决的?
  接口我加焊过,没用
在板的背面垫了一屋胶纸,没用
现在我怀疑是板子轻微变型导致接口接触不良,就是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 啊

网友:
接触不良啊 找出USB 和网卡主板对应线路接线

网友:
我认为得看接口压住就可以用证明是 接触不好!

网友:
接口是不是插坏了,,飞线吧,,

网友:
查一下usb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的确是接口的问题,但是不好接线  我头都大了 搞不好要退钱了!

网友:
没好的接口换个?

网友:
把接口上加一层锡啊

网友:
用东西压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准备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只能找料板了,可我手上没这个料板,准备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哦,明天我去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放弃啊    装的时候用东西把他压住啊

网友:
不能放弃。我看是大板和小板之间的接插件接触不良吧

网友:
想办法压住,然后用胶水给她粘死

网友:
压上用东西,要不飞线吧,是不是氧化了,托下锡

网友:
回复 网友E:

拖过了,没用,飞线工程太大,我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