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PL酷神版屡烧第三相上管(感谢飞翔大大的资料)

楼主(2011-04-03):
首先,要感谢下飞翔大大(心在飞翔)!!肯帮我这个无名而素不相识的小菜鸟传来一份电源IC的资料!让我能知道芯片脚的功能!再次感谢!(本人只懂基本的电路!也看的懂一点点的电路图!让我跑出什么功能就有点难为我了!)
本人新手 ! 都是自己买书买资料看(光买书都好几百了)还有再基地论坛潜水!!基地是个学习的好地方!本人表达能力不是很好!不要喷我!!觉得啰嗦的也不要喷~~
高手的飘过吧~~~~盈通945PL酷神版屡烧第三相上管!!有点基础的应该知道不是别的上管导致的就是滤波电容跟电源IC或者周边的小元器件了还有管型不一样!
这板是我隔壁老板的!关系还不错!见我在学这个就说这里有几块坏的板!说给我研究研究!!嘿嘿 !心想反正是坏的!再弄严重点也没事!思想是不是很邪恶啊!!没办法新手没什么信心!第一块845的杂牌板!待机南桥剧烈发烫!!这个板80%以上是南桥挂了!!没BGA机!算了不弄了!!第二块板!!今天的主角!盈通945PL酷神版!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保护了!!这个还有点戏!!按照我以往修机的方法我都是先拔下CPU  4PIN供电接口!!果然不保护了!!哇啦啦!!CPU供电有问题!!离成功又进了一步!泡了那么久论坛!看了那么多书!自然知道先打上管12V输入的对地阻值!果然是上管对地短路!!是那一个呢?本人买过基地的教材!记得月饼大大说过:量MOS管的D(输入)   S(输出)级就可以!量到第三相时蜂鸣器响了(这板只有三相供电)!心想怎么简单!可是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当我换完上电没10秒再次保护了!难道是传说中的结型管??此板上管型号是:72T02GH!下管为:86T02GH!难道是其他两相有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上管全换!!换完再次上电又悲剧了!还是烧第三相的上管!心想:不对怎么就老爱烧那个管!可能是控制脚有问题!!沿着第三相上管的G级(控制脚)跑!经过一个2.2欧姆的电阻直接连一个小的驱动IC的第十脚(BD-9E!这个型号我到网上搜了半天都没搜出所以然来!没有的话!第一个想到就是基地啦!在基地搜了下果然有!有别的童鞋也是找不到这个型号!有好心人告诉他!就是飞翔大大在原创区发表的(某些无型号电源IC的识别方法)应该是这个!我下载分不够威望也不够!所以进不了!于是就发生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下面上图

接下来是针脚图:

不放心还是把那个2.2欧姆的电阻给换了!

这是RT9605B的针脚定义:

RT9605B的电路:

以换上的电源驱动IC:

跑码~此板修复~~

有人会说干嘛不直接换上电源IC就可以了!大哥我是新手!不知道型号不知道引脚功能!但是我知道那是驱动IC!不能乱换的!!板子烧了事小!
留下心里阴影就不大好了!!PNP换NPN的管上去都烧!不是一样的都可以换的

网友:
不好意思!!第一张图的型号都打错了!!是BD-9E!还有芯片的型号是RT9605B!

网友:
好经验,我最近老是遇到这种字母的电源芯片 ,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老烤管子一般情况就是电源管里坏了,可以直接找想同型号的芯片换就行了!!

网友:
O(∩_∩)O谢谢,楼主你的分享

网友:
维修的道路漫长艰难啊

网友:
顶一个,自学能学到这样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你拆掉一组?不装回去??这个我没试过!不过我想应该还是会保护!因为第三项没有反馈电压回来!

网友(点评):
少一组不会保护的

网友:
总烧上管换ic。。谢谢又学到一手。。知识。。就是这么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烧某组上管 可以拆掉.但最低限是三箱的.拆了一箱还有两箱,如果是两箱的拆了一箱就不行了,只有一箱供电,电流不够,带不动CPU..

网友:
顶下,知识是积累的一点也不错啊。

网友:
说到2R2电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你换了这个电阻没有,????

网友:
楼上的换掉了!你没仔细看吧!  原来少一项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呀!嘿嘿!了解了!不好意思新手来的!

网友(2011-05-03):
维修真的是漫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