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00PRO-M

楼主(2011-04-03):
今收到一张精英代工的主板P4M800PRO-M不触发,南桥发热,换南桥之后,可以触发了,但不跑,点主板上的RST针测试卡上的RST有反应,南桥OK,上CPU假负载,没有RST电压为0.4V,供电1.2V 不知怎样修CPU没RST了,

网友:
南桥没有打好吧
我有片板子也是打南桥的,打完CPU复位变成0.6V。
又加焊了下南桥CPU复位就正常
不完全是, 参考下

网友:
现在RST修出来了,还是不跑

网友:
这破板座子容易出问题,建议放弃的好。换了不小心北桥就短路了。修过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今天换了个座子,好了,收了客户100大洋

网友:
"现在RST修出来了,还是不跑"
能说下,修那些东东,怎么测的吗?

网友:
原来是座子的问题啊,。。。问题还真多,一般一个板子有一个问题就很难了。。

网友:
换痤子都一百,哪换板又要几钱,我这边能收50都算个客大方了

网友:
我们一般不换座子 客户说贵 要不上价格

网友:
主复位没有还是南桥没弄好,要不IO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