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方正品牌机里的661FX-M7主板断电

楼主(2011-04-03):
显示器画面刚到方正LOGO的时候就断电了,然后在点开关键也没反映了风扇不转 开不了机

CPU温度正常没问题,CPU,内存,电源都换过了,用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都不行,南桥是SIS964的

我在想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触发排阵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硬盘和光驱拆掉, 拖IO,压南桥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期待解答

网友:
短电的时候量开关针无电压,IO换了,光区硬盘根本就没接,温度不高

网友:
开关没有电压就量开关连的上拉电阻啊

网友:
先强行开机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相当于 开关拉低了 且一直拉低 过几秒掉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电源给cpu供电的4pin插头,看还开机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