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WB1601A的管脚定义图

楼主(2011-04-03):
哪位兄弟有WB1601A的管脚定义图,发个上来,我急用啊

网友:
没有、别找。论坛上有很多朋友实测出来的数据可做参考。搜搜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不正常才找1601定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现在订的一个新的芯片,但是他的4 10 14 15脚短路了,我怀疑这个新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内存那块有两个供电输出,内存供电2.6不正常还是VTT上拉电不正常,说说具体情况

网友:
上啦电压不正常,我换了新的芯片上啦正常了,但是没有复位了,因为这个芯片有几个脚短路了,所以来这里找个图纸确定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象我自己用AD9画了一个电路,也标有电压,你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