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楼主(2011-04-03):
老机型IBM T22没有3.3V和5V,MAX1632换了几个了!请师傅们教下!最好能给个图看看!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走线找么

网友:
来学习的,先帮你顶一下撒,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先量电感的对地阻值,短路则烧饭。正常再查max1632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的应该是电路短路!保护电路控制了!我想问你下短路的地方会出现在什么地方!能告诉我个方式吗?

网友:
查查1632的工作电压正常不,如果没工作电压你换到老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学习中!!!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查到了MAX1632的23脚短路了!但是没图纸看!跑线路也没找出原因!

网友(2012-07-07):
论坛上到处都是1632的图啊。

网友:
    我是酱油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