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求解。

楼主(2011-04-03):
就在刚刚,我打开“梦幻西游”这个游戏,更新完之后游戏窗口一打开我的鼠标右键突然像不能用了一样,开始菜单一直往外弹(像被远程操控时候一样)。然后我准备关机的时候系统自己关机了。我再开的时候到读条部分就开始报警(有规则的连续短响),然后我又重新开了一下进去了(暂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我的是联想Y460,WINDOWS 7 旗舰版64 Bit。

配置:I5, 4G,500,NV GT425.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换换内存或扫描硬盘。

网友:
笔记本。。刚买2个月左右吧。
现在系统重新进入后已经运行大概有3个小时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是 软件的故障   中毒了或什么恶意插件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做个系统

网友:
先检查一下系统,要确定一下声显卡驱动是否正常,有时候声显卡驱动故障会造成游戏卡死机,扫描一下有无病毒,恶意插件,然后再检测一下硬盘,联想笔记本内存还可以,很少有坏的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连续开机超过6个小时了。没有再出同样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