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开机无显且重启的通病

楼主(2011-04-03):
acer 4520 开机无显且重启
此机乃插式独显,出现此现象时加显卡与不上显卡亦是同样现象:
待机电流 000 ,开机电流大概跑法:~至1.5~1.75~2.01(瞬间)~1.75左右(稍停)~重启,如此复返。
一般两种可能:
一、显卡
二、合一桥
(没修过 两 同时坏的极少吧?)
其实维修高手们早知此问题的根源,可这对我来说还是天大的发现。
呵呵,望大家多多见谅,多多指教!!!

网友:
对,就是那个桥的问题,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一开机几秒就关了,换了主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换了显卡才好的。

网友:
这台机器应该是AMD的CPU吧 楼主先换个CPU试下吧

网友:
CPU 北桥  就这两种问题  修蛮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