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产生待机电压条件

楼主(2011-04-03):
第一次发帖。 学到的知识。自己整理的。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大家多多包含,多多指教哦。

TB62501:
1.57脚主供电(vregin16,通过适配器供电后通过二极管D10转成vregin16.)
2.10.11脚ckin ckout脚 为时钟。
3.58脚 -reset 为复位。
4.59脚产生VCCS3W. 需要满足的条件:1.  54脚BAT_VOLT要为高,开机电池电压检测,
启动时最低电压不能小于2.9V.正常时要高于2.5V。 VCC3SW对地阻值为60欧姆。

5. 52脚-PWRSHUTDOWN要为高电平。条件:1.55脚 TH_DET温度检测引脚,最大电压不能大于0.5V,要是高于0.5V的话会拉低55脚,从而关断3M和5M的输出。
在判否为55脚保护时,可用示波器测量(它是一个单脉冲信号)或者测其对地阻值。(正常阻值在1.8K左右)
-PWRSHUTDOWN又送给PMH_4 24脚(只有PMH4得到此信号后,才能会送出5M_ON信号)
又送给MAX1631AEAI的23脚-SHDN.

PMH_4

1.        vcc3sw给PMH_4做主供电, 2. 25,26脚oscin oscout 做时钟。 3. 46脚 SWPWRG为复位。
4. 产生M电压条件:(以上供电,时钟,复位。4. 73脚适配器接入引脚,为低表示接入。这个信号是通过VL5导通Q53MOS管后得到的。 产生V5L的条件:MAX1631的22脚为供电,也就是VINT16.  –PWRSHUTDOWN要为高,23脚为高电平。21脚就会产生VL5电压。
5. 17脚-SHUTDOWN2温度检测引脚。为高。
6. 24脚为–PWRSHUTDOWN,为高。TB62501送给MAX1631的开启信号,同时也给PMH4。只有PMH4得到此信号后,才能会送出5M_ON信号。
7. PMH¬¬_4的76脚M_ON1和43的M_0N2。分别送出VCC1R8M_ON_PMH4,VCC5M_ON_PMH4. VCC1R8M_ON_PMH4,送到MAX1845EEI的11脚.然后通过转换得到VCC1R8M.
VCC5M_ON_PMH4送到MAX1631的7脚(TIME/ON5跟28脚的RUN/ON3. 得到VCC3M,VCC5M.
又送到MAX1845EEI(U29)的11脚ON1.的到VCC1R2M.
8.又送到TB62501的63脚5M_ON 64脚的3M_ON.给TB62501做待机电压.max1631产生的VCC3M,5M.给TB62501做供电。产生M电源好信号。(63,64,45,48脚内部通过一个与门电路,得到M电源好信号,
9. 51脚就会送出MPWRG.
送到南桥的AA6给南桥返回挂起当复位。
又送到PMH_4,只有PMH_4得到MPWRG。21脚才会送出 h8-rst#信号。
又送到ADP3806的第10脚-SD(shutdown).
只有这三个MPWRG,-H8_RESET,bat_CRG都为高
才会给电脑充电。

1.供电 2.时钟 3.复位4南桥返回挂起。TB62501的MPWRG送到南桥给南桥返回挂起复位。
5.抬高SLP_S3,slp_s4。 也就是ICH_SLP_S3,S4送到PMH4的20脚74脚。马上又会送出88脚的VAUXOW(条件:当PMH4得到SLP_S3#和SLP_S4#时,和MPWRG信号,MPWRG是一定要的,满足时会送出开启AUX电压的信号)。
又转变成71脚,72脚PM_SLP_S3
PM_SLP_S5.,
5. S3送到max1631的10脚-SKIP.
6. S5送到H8S的114,113脚。变成低电平。不会会自动上电。

AUX_ON定义:
AUX_ON送出得到VCC3AUX,PMH4的22脚得到AUXPRWG.  19就会送出AUXRESET。送到U10(网卡芯片)
90脚会送出-ICHLANRST,给网卡复位。

网友:
楼主好像还少了一个条件吧  东芝芯片第2脚要有个低电平的电压

网友(点评):
我已经说了啊。 PMH4第73脚 要检查适配器是否接入。为低 为接入。

网友:
我建议你配上图纸,这样更容易通俗易懂些

网友(点评):
哦哦。。我第一次发贴 不太懂。。

网友:
对,要是配上图纸说明和点位图,这篇文章就会更加精彩。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提议! 我今后一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加油,努力。OK!

网友:
tb62501的34脚不是也得有16V供电吗

网友:
看晕了这样

网友:
有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