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HP1000换了个定影膜,然后通电,就没反应了(之前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

楼主(2011-04-03):
HP1000换了个定影膜,然后通电,就没反应了,为什么

现在机器通电了。但是又提示没有检测到硒鼓。
------------------------------------------------------
之前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打印出来的有黑道,黑色橡胶的转印辊转的不太好,跟这个有关系吗,以上图。谢谢

-------------------------------------------------------
换了鼓就ok了谢谢大家了。在论坛里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
是不是下面线忘记插了

网友:
你连定影膜都不知道是啥东西,你有没有修过打印机。

网友:
仔细检查下看是不是哪里没有插好。

网友A:
很定你有哪个感应器 没有弄好 才通电没有反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定你有哪个感应器 没有弄好 才通电没有反映的

我也感觉是,但是实在没有发现那里有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通电后你听一下或是看一下,有没有声音或是指示灯亮。如果有,那就是感应器有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你打印机没有过电。你可以拆了上面的盖板,用镙丝刀顶着感应器,开机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定影膜是在打印机里一个红色的圆形的棒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别误导人家了好不好

网友:
加熱片接點清潔並重插,另換膜有沒有拿下加熱片,有的話看有沒有裝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色棍子下面的就是膜啊,没有误导啊

网友D:
会不会组装部件没到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组装部件没到位呢

请问你说的组装部件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怎么说就是红色棍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失误了,我知道错了,少打了个字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了 我遇到过

网友:
悲具了,我今天又接到一台HP1319的一体机,换了定影膜之后,也和楼主说的一样了,天啦,,,悲具的事件发生到我的身上了,我用其他的电源板马达线接到这台机子上面,很好,可以转动,我没有动过其他的地方啊,就是换了一下接着装上去,就不能开了,现在还没有解决呢,我这里又没有能与HP1319相配的电源板。哪位大侠告诉一下我啊。。。。。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现在机器通电了。但是又提示没有检测到硒鼓。

网友:
接口板上线插好没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弄了哪里通电了,我的机器还没有通电呢。。。。

网友:
还没懂你们的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一个感应器没有复位,
但现在有提示没有硒鼓了。

网友:
之前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打印出来的有黑道,黑色橡胶的转印辊转的不太好,跟这个有关系吗,以上图。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你可以先换个股试下。

网友:
换鼓试过吗?试过的话就是激光头那里你看看

网友F:
你换膜的时候有把发黄的旧油用酒精清洁掉吗,还有不要用配的油,你的打印问题应该是膜不同步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换膜的时候有把发黄的旧油用酒精清洁掉吗,还有不要用配的油,你的打印问题应该是膜不同步引起的。

我看到和胶辊转的不太好跟他有关系吗?

网友:
那基本上就是油的问题了。

网友:
打印有黑道 是不是硒鼓的事情 一般的都是硒鼓的原因导致的, 换个正常的硒鼓要是再不行的话那,还是你的定影装的有问题,建议是配套的,安好后  直接转动 试试可以转动 吗   你的定影硅油 摸  拉没有,

网友:
换个硒鼓试试,确定是不是硒鼓的问题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E:

清洁硒鼓吧

网友:
没有检测到硒鼓你怎么打的测试页,说明白些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膜不同步会卡纸好不好,在安装定影组件以前,转下红滚子,看看定影膜跟着转吧,不转就加油

网友:
定影膜是假货吧!

网友:
换了鼓就ok了谢谢大家了。在论坛里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
比较麻烦的事情。

网友:
36楼,膜不同步不一定会卡纸的。

网友:
换个硒鼓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