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 安装摄像头驱动

楼主(2011-04-03):
华硕X8AI 安装window XP系统,安装摄像头驱动后照相是倒立了,用驱动人生,驱动精灵,自由天空驱动包,官网下载的也不行 怎么解决?
华硕

网友:
换个版本的XP 驱动和你的系统不配

网友:
有的时候光换驱动怎么都不行,换个系统才可以。

网友:
这个好解决 不是系统问题 是驱动的问题 你先把WIN7驱动光盘放到光驱 然后在设备管理器 点摄像头的驱动指定位到WIN7驱动光盘更新下 这方法还不错 我用这装了不少 只有个别的型号装不上 得看一下摄像头的型号了

网友:
官网有五个驱动下了第四个,才把他安装好

网友:
倒的 明显驱动问题 !官网几个驱动 你都下了? 把别的卸载了再安装 官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