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 安装window XP系统摄像头倒立

楼主(2011-04-03):
华硕X8AI 安装window XP系统,安装摄像头驱动后照相是倒立了,用驱动人生,驱动精灵,自由天空驱动包,官网下载的也不行 怎么解决?
华硕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内部设置问题啊,如果是驱动的话就不能使用摄像头啊

网友:
看看官网有没有的,注意区分PID和VID值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这机器出现这样的问题多是驱动的问题。
同意楼主:
1.0
rtyrte
同意楼主:

网友:
是驱动问题,我遇到过,对应摄像头ID去找驱动,就能处理!

网友:
这样的驱动不好找,必须对应它的ID才找到,才能正确安装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驱动的问题,从新下个驱动吧

网友:
从官网下个驱动装上就OK了,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应当是驱动程序不对,,

网友:
到华硕管网对应机子型号下个驱动,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的驱动装错了

网友: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在官网下个驱动就行了

网友:
这个就不用多考虑了.确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
正如大部分所说这个问题确实似乎驱动的问题 本人也遇到过 装对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驱动问题 去官网下这个型号的 按上就行了

网友:
驱动问题 以前碰到过 驱动很难找的

网友:
笔记本在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还是去官网装个原版的驱动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是驱动问题 我碰到过几个,,都解决了 ,你进华硕官网,找到型号下载对应的驱动就行了,摄像头驱动要对应,,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华硕的通病,自带的驱动不行,非要官网的,我碰到N多个!像安装软件一样的驱动,重启就可以!

网友:
我刚刚有个SONY上网本也是这样,驱动打了半天都没用。最好火起来飞了下线让它在里面倒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摄像头驱动问题,官网有时候提供的是错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