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0 上面得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11-04-03):
这个是广达TE1的板子。跟M300是一样的。这个板子修的非常多了。
图纸点位图都有
不过点位图是BDV格式的。反方向的点位图
维修经验:这个板子内存槽插上面的内存槽是不可以显示的。会档44H代码
插下面内存槽才可以显示,很多板子,拔掉CMOS电池后开机,第一次都会掉电后,自动再开机,就可以显示正常了

以上是 “遗忘在角落”师傅以前的贴子,请教一下啊 ,这个板是什么原因导致上面的内存槽不能使用的啊,我北桥都换过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
应该是内存槽线路段了

网友:
线路设计的结果,要么上两根,上一根就只能装下面的插槽

网友:
印象中此机下边内存槽优先, 单条只能插下边的槽!

网友:
刀哥说得没错 线路设计就这样也没仔细研究过!只认下面的 装上面就是不过内存!你要2条都装上全能认到

网友:
那也可能是内存槽坏了啊

网友:
第1片这样的板我也是杀了桥,后面发现原来是自己误杀

网友:
机器设计是这样的

网友:
T61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分AB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