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别IDE接口的硬盘故障

楼主(2011-04-03):
我今天修好一块内存供电的主板,本以为好了可装上硬盘后进不了系统,以为硬盘坏了,就换了几块都不行,看来硬盘没坏,换SATA接口硬盘能进,而且光驱能识别,也能用就是不能识别IDE的硬盘。请大家指教

网友:
瞧瞧在BIOS中的设置

网友:
我已经清空了BIOS恢复默认值了,本来是起老机器默认值肯定支持IDE的

网友:
弄好赚一百块呀弄不好就白忙了两小时了,大伙帮帮忙吧,我实在没办法了,如果说主板上的电阻坏了,或断线、或南桥这部分功能坏了,怎么光驱使用却很正常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口到南桥有个识别的脚,这条线路如果有毛病了,就识别不到IDE的硬盘,

网友:
能告诉我是是IDE的哪一脚吗

网友:
跳线看下吗,BIOS里仔细看下.硬盘模式对不对.能认光驱 IDE接口就是好的.还有可以单插硬盘不插光驱试下..

网友:
能认光驱,说明IDE接口是好的,会不会楼主换的几个硬盘都是不行的

网友:
跳线看下,能用光驱说明IDE没坏

网友:
i不能每个硬盘跳线都有问题呀BIOS也看了又看就是不行呀晕死了

网友:
我也认为能认光驱能用,主板应该没问题 但硬盘不能四个IDE硬盘都有问题呀 换SATA接口硬盘就正常 实在想不通 BIOS都看无数次了 电源也换过了

网友:
认光驱就说明IDE基本上没问题 是不是要改CMOS里面的参数

网友:
如果能识别IDE硬盘,强烈建议刷个主板的BIOS试试看

网友:
首先要谢谢各位,终于弄好了、原因是联想的刷BIOS 的硬件开关作怪,我把BIOS硬件开关关了硬件配置不能更新。如果刷BIOS肯定行。都是联想搞得

网友:
不错!解决了能够告诉大家 这样下次你发贴大家还是会热心帮忙的

网友:
我遇到过IBM相当于865的一块主板40G 的就只能认迈拓的,其他的都不认,80G以上的额什么都可以认,还有跳线以及数据线,又的硬盘只有那种很老的数据线才认得到

网友:
刷一下BIOS事情就解决了。

网友:
先用编程器刷一下吧,换根线试一下吧?质量好些的。

网友:
先放下纽扣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