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高手帮忙解答解答!

楼主(2011-04-03):
我这有快onda【昂达】 N61G 主板不触发,我测量开机针一段接一个电阻之后连接紫5V
连一端是连接一个电容后接地,我出发他 他电压就是没有被拉低不知道什么。要说开机针一端连接着电容 那电容坏的话。可是我都已经换过了。大家帮忙看看 有没这样的图纸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连接发式。大家看看 为什么电压没有被拉低啊?

网友:
触发电路这么简单吗?

网友:
如果你没把电路搞错,在按下开机键瞬间是有低电压产生的,应为电容充电瞬间,相当于短路!

网友:
我万用表测量不到他的一个跳变啊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是高电平触发,量一量IO有没有触发跳变,另外,看看绿线正不正常。

网友:
这是高电平触发 打下有没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