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胶桥 镊子的手法 芯片的取法

楼主(2011-04-03):
最近IBM黑胶桥越来越多
刚好有两片等着要修
第一次 做 明天开工
前面有实验一个桥 用镊子从一边挑起 但是芯片不稳会从新落下 在用镊子摘走 这样可能碰到小东西
请问 摘桥时 把风嘴抬高 用几把镊子 还有镊子 怎么挑 怎么摘走 有经验的 说下
芯片

网友:
看黑胶的我就头大啊,目前是先把黑胶用风枪吹软,然后在用手术刀清理

网友:
修得少,没碰到很多黑胶的,一般都是四角或四边涂点胶罢了,我都是用区枪吹,先取胶后取桥

网友:
看到珠子发亮后说用一字刀四边轻轻的撬.

网友:
只要温度达到了,黑胶没有什么可怕的,多练习几次就行了

网友:
黑胶很强大,做不好,后果很严重,一般是用风枪加热胶,然后再上台子取桥。
。

网友:
保持温度时间长一些。 凭经验用力取下。

网友:
黑胶太难折了,我有好几次都失败了,看运气

网友:
那个黑胶不好搞啊

网友:
有芯片换的话就好办,温度稍高一点,上下慢慢撬,直到取下

网友:
你要对你的BGA够了解,不同的板,不同的芯片做的够多,要做好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