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B.开机正常。各电压正常不亮

楼主(2011-04-03):
我这今天刚收到一台。现象一样。请问你们解决了吗。前几天有台做北桥好的

网友(2012-07-03):
电压跑1.53A就干CPU底座!~

网友(2013-12-25):
我这儿也有一台,开机电流0.8A左右,就是不亮啊!重新植了北桥,故障依旧!
哪位修过?给点建议吧!多谢了!

网友:
CPU座也加焊了,就是不好啊!

网友(2014-03-07):
我这个是跑到1.15A也不亮解中.........

网友:
思路需要思路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