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34液晶

楼主(2011-04-03):
接有一台LG的液晶,型号如上,通电没有电压输出,大电容的电压一直消不掉,测量发现是电源源的管理芯片坏,型号是:LD7522PS  ,请问各位谁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你量下它的第6脚有没12V输出,一有般12V说明没坏

网友:
7522?没听过,7552可以用6841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