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0A用320G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1-04-03):
  处理器双核 T5750 主板芯片组 SIS  显卡8400M G   内存 2GB   硬盘320GB (标配160G)
按理这个机器的芯片组应该相当于INTEL 965的芯片级,机器可以识别到硬盘,分区后用GHOST XP/WIN7都没有用,慢装XP/win7也没用,蓝屏.或者在开机滚动条的地方一直滚动没反应了.用80G的硬盘正常,随便怎么样装系统都OK.
客户想换大的硬盘,装了一天的系统也没有用.同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换了一个小一些的硬盘.
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想刷BIOS找不到程序,求助高手了.

网友:
这种是兼容性的问题,好多厂家在为下一次推出更新换代新产品而预留有自己的空间。我也遇到过好几台都是这样的,但最后都是建议客户放弃这种选择,一台机器装个系统要耗掉你差不多一天的时间,真是太累。刷BIOS掉过成功的案例,但不多,大部分刷与没刷没什么区别。如果真的一定要用大硬盘,建议客户买个硬盘盒使用一样的效果。原装160G,可以推荐250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也只能这样了,谢谢了。看样子这种机器被限制了大硬盘呀。

网友:
没错,真希望有人能破解这个问题,给想升级大硬盘带来福音

网友(2013-05-03):
楼主这机器不支持大硬盘哪!!!

网友:
同方,神州,海尔很多机子好像板模都是一样的,我也碰到更换新的硬盘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