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不通电,换了大电容还有13009-2也不行

楼主(2011-04-03):
开始是通电的,一接绿黑线就在三极管13009-2处打火了,列开换了一个也不行,求高手帮忙,还有AZ7500BP可以用KIA494AP或AZ7500BP-E1替换吗,我新手业爱好,,,谢谢

网友:
保险那些都好着么?

网友:
现在电源不值得修,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可以代换,有打火现象,你应该先查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否则换了494和开关管也会再次损坏。

网友:
修电源总是让我“心惊肉跳”。
新手上路,多看图纸。
看下13009-1是不是短路了,偏置电阻是否正常(开关管旁的大个电阻)。

网友:
不能什么坏了就换什么要找出坏的原因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