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 和台式机显卡能通用吗

楼主(2011-04-03):
例如 笔记本 8400MG  G86-703-A2   和台式机  8500GT  G86-303-A2   在线等

网友:
没听说过能通用的,笔记本和台式机的配件都不一样的,没法配在一起

网友:
如果芯片名称都一样 可以通用吗

网友(点评):
我想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同用

网友:
不能用的,至少台式机的显卡没有lvds信号输出

网友:
要是能够通用的话,笔记本配件就没有那么贵了

网友:
脚位多不一样怎么通用呀

网友:
不通用的。

网友:
- 当然不能通用了。 工作原理都不一样啊。 郁闷啊。。

网友:
风牛马不相及呀,呵呵!!

网友:
估计不一样

网友:
能用,,就怪了!

网友:
不行的  我试验过 呵呵  不行的 我用的是7300gt

网友:
可以很清楚的告诉楼主:绝对不能!!!

网友:
有的台式机用的芯片和笔记本一样的,以前用笔记本的芯片换上去过可以用,不过那是北桥,AMD的.

网友:
是芯片么?

网友:
不能,芯片都不一样怎么通用啊

网友:
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