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S220换完镜头 拉近拍摄没问题 不拉近直接拍不自动变焦

楼主(2011-04-03):
尼康S220换完镜头 拉近拍摄没问题 不拉近直接拍不自动变焦
拍出来很模糊
另外 光线较暗的时候 拍出的东西有横线

网友:
这情况,换的镜头有问题,不是全新的。

网友:
哦 我也怀疑是镜头有问题,原机是尼康镜头 给我发的是奥林巴斯的

网友:
后组要换过来,不过你原来的头就是后组线坏了,悲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后组 就是带变焦组件的 换到新的这个镜头上么 线没有断 出横线是排线没安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带电机的那个后座,线没有断你就换上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这个位置吧 要把这两条线 焊下来吧

网友:
要更换镜头的最前组!

网友:
到底是后 还是前呢?。。。

网友:
前面也要换!后面也要换!

网友:
快门线 或镜头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