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3000 G43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1-04-03):
接了台G430的机器进水,听客户说在别人那修过,说修不好。拿过来听说进水,二话不说,就拆了,看了一下,里面没什么大的腐蚀痕迹,有几个MOS管被人焊的痕迹,发现没有水,就通电了,待机电流0.2几,明显短路了,用手摸摸看下有什么芯片发烫,发现EC IT5202发烫,换了,一个EC,Ti 5202可以同TI5212代换,上电不短了,待机也正常了,开机上到0.09掉电,机器掉电应该是HWPG没有出来,量下主板3v 5v 1.8v出来了,VCCP1.05V没有出来那问题就出在1.05v了,查看图纸是由PU3发出的,量MINION到PU3的14脚对地短了,再量EC发出的MINION的那个脚对地正常,拆下PU3,再量PCB板上的14脚不短了,看来PU3挂了,定了一个芯片,装上去,开机电流上到0.26的,第一时间感觉CPU供电没有出来,用表量了下CPU供电果然没有出来,量了下CPU供电的几个供电脚发现都正常,估计是CPU供电芯片ISL6262坏了,尝试性换个CPU供电芯片上去,开机电流上到0.5几,CPU供电出来了,装上内存,试机OK。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楼主

网友:
进水板是难修,大小件都会坏,不知楼主修这台机子能收到多少钱?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恩路很清晰,公析的很到位

网友:
           能提供几个机型的上电时序么?看你思路那么清晰。

网友:
楼主的 基本功很强大

网友:
楼主哪里有上电时序吗?好想要三星q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