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改通用高压的时候调节量度线接上吗?

楼主(2011-04-03):
我经常碰到。接上屏幕会有点闪屏。。
我一般的做法是把 开启和量度短接起来。
也听别人说。空着就行。。
所以想问问大伙。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单选投票
, 共有 76 人参与投票
1. 接上。
2. 不接。
3. 把开启信号和量度接到一起。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闪屏

网友:
通用高压板都是DAC调亮度.不能接受PWM调亮.新一些的机器接上都会闪烁.
豆腐刀
原来是这样,一直想不通

网友:
天宇科技
无边老大的话。一定得记好了。呵呵

网友:
一般不接,接了反而会影响

网友:
先不接,不行再接

网友:
原来是接的,现在一般都不接了

网友:
接了麻烦 没事找事

网友:
没试过他们两个接一起

网友:
我一般也不接的``

网友:
一般就是两个电压脚短在一起,开始也是接调明暗度的线,可是问题太多了,不是屏幕无法调节明暗,就是调节到直接屏暗。

网友:
我先接起,不行再取了

网友:
;我从来就没结果

网友:
刚一开始学改高压包的时候是接的,后来就不接了,嫌麻烦

网友:
我一般是不接的

网友:
如果接上影响不太大的话,那也可以考虑接上!换其它的元件的话代价更大了!

网友:
我一般能接就接。接了以后可以调节亮度

网友:
不接,通用的高亮调节和机器在使用上存在不稳定性

网友:
我没有接过

网友:
一般不接,客户反应有需要时再接。

网友:
不接亮度的 只接3跟 12V 开关 接地 就没有 了

网友:
我从来都不接、、、只要客户同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