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PLEX 330

楼主(2011-04-03):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DELL OPTIPLEX 330的主机,电源烧坏了,换了电源后,主板能工作满心欢喜的装上机器,工作了大概二十分钟,主机不亮了,没复位,这种机器以前修过,一般就是CPU的座子空焊了,放在锡炉上做,就好了,但这次怎么做,都只能用两天,又不行了,那位师傅修过这种情况的机器,拜托给过思路。

网友(2013-10-15):
这种机器是个通病有谁修过吗探讨下谢谢

网友(2014-04-01):
下不了呀,少了分。

网友A(2016-11-13):
optiplex 330的图纸怎么会下载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plex 330的图纸怎么会下载不了啊

看看这里有没有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mp;kw=optiplex+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