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9000黑屏

楼主(2011-04-03):
修了显卡还是那样

网友:
你首先确定屏是不是好的或者暗屏,再看下主板是不集显或独显。。你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一定没做好  7600显卡

网友:
温度够么?那个我修过!

网友:
DV9000应该是北桥吧   英伟达的桥

网友:
是 啊就是 7600显卡 ,我做了不好又换了。屏确定是好的  啊。谢谢你真好就是北桥的问题。谢谢了哦今天下午我修好了北桥

网友:
{:4_98:

网友:
AMD的CPU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就是呀谢谢咯

网友:
写的过于简单,具体一点,

网友:
没 啊 都写好的  啊

网友:
多半还是显卡问题,可以裸板时压显卡或北桥开机试试的

网友:
我还是懂讲什么呢,说修好咯

网友:
这个是 广达AT8 板子, 有独显 和集显 的 ,  DV9000  F500  通用, 今天我还修了个,是 集显的, 6100 桥, 打的全是胶,硬撬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