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答复牛气冲天网友“南桥网卡模块中的几个信号的意思”

楼主(2011-04-03):
首先以下几个信号是eeprom接口信号不是南桥网卡模块信号
EE_SHCLK这个是eeprom 移动时钟 是串口移动时钟输出到eeprom
ee_din 是eeprom资料输入  这个信号用于传输资料从eeprom到南桥,这个信号往往有一个整合上拉电阻
ee_dout是eeprom资料输出这个信号用于传输资料从南桥到eeprom
ee_cs这个是eeprom资料选择用于信号选择到eeprom
以下是64eeprom读指令波形

网友:
看这个图,再进一部理解所谓的“时序”:
1、CS 为高电平时,芯片开始工作。
2、在第一个时钟,DIN有低--》高的跳变,并保持一个时钟的高电平,接下来一个时钟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后续的时钟开始数据传送,传送完毕,保持低电平,等待下次传送。
3、当DIN为低电平(表示空闲),OUT可以开始传送数据,传送完毕保持“0”电平,等待下次传送。

网友:
水平有限,不知EEPRON是什么?

网友:
还没学到这个。。 看不懂耶。。。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哦 学了,,,,,,,,

心在飞翔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玩意可以在波波上看到不。

网友:
我看不懂,呵呵。

网友:
分析的很好,可以继续讲解一下,是如何识别网线插入,以及网卡接口到南桥的数据传输过程?谢谢了

网友:
网卡接口应先经网桥再到网卡芯片,最后才到南桥吧。

网友:
你说的对,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就是从网卡接口一直到南桥,这之间所经过的芯片,以及相应的信号转换过程!